[逆变器] 高频推挽逆变器开机时变压器 次极 容易击穿SF508G

楼主(2019-09-30):
高频推挽逆变器开机时变压器 次极 容易击穿SF508G 次极需要加什么元件 怎么加的 最好是贴片元件 谢谢!

@pyAltium :在绕组输出两端各加一个RC试试。
@伟林电源 :谢谢 怎么加好 四个二极管都加的话PCB板空间不够
次级加一RC吸收或是增大二极管的耐压范围。

网友A:
开机容易损坏次级整流管,只能说该推挽逆变启动没做好,启动特性太硬,导致在系统次级电容电压没建立以前,产生巨大的反向恢复电流和漏感导致的整流管反向尖峰。
一般这种缺陷最终解决办法是改变逆变启动过程,加入完整的软启动。
当然,也可以通过添加RC吸收来改善整流管的高频关断尖峰。不过这样的措施必须是在用示波器观察过启动过程波形,并有确切的捕捉到过压尖峰的时候采用。
顺便说一下,低压15V你确定用的是4007?这可是低频管,而这类低频管在高频条件下,由于基本上不能在反相正常恢复,所以其反相功耗和输出电流成正比,当正向电流慢慢增加,则反相恢复电流产生的功耗越来越大,和管子耐压无关,理论上会过热烧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容易损坏次级整流管,只能说该推挽逆变启动没做好,启动特性太硬,导致在系统次级电容电压没建立以前, ...

谢谢 标错了 是UF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