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改装】+消防应急照明灯

楼主(2019-09-30):
有一个坏掉的应急照明灯放在角落里,吃灰好久了,趁这次机会让这个灯具“起死回生”。
插上220V电源线时,故障灯亮,拔下220V电源线时照明灯不亮。
原本外形是这样的

楼主:
原本的内部结构是这样的,拆下后发现电解电容已经鼓包。。。

楼主:
应急灯内部电路大致原理图

楼主:
改装的材料:220转5V的电源,手机电池,TP4051充电管理板,洞洞板,三极管电阻等

楼主:
改装后的电路图
平时市电供电正常时,电源模块5V输出可以通过锂电池充电板给锂电池充电三极管截止但应急灯不亮,当市电断电时电池放电三极管导通应急灯点亮。

楼主:
这是改装后的实物

平时220V交流电供电正常时照明灯不亮,红灯亮表示正在充电,当220V交流电断电后照明灯由锂电池供电点亮

这个是交流电断电时的状态

楼主:
最后是改装后完整的应急照明灯

总结:
使用了开关电源和锂电池,照明时间大大延长,电池充电保护比较好电池有保护板故不会过放电。改进空间:
1.可以加入红外触发或语音控制点亮照明灯;
2.可以实现手机蓝牙控制;

网友A:
原理图上8550的封装画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上8550的封装画错了吧

没有吧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B:
能记录停电时间上传给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记录停电时间上传给app

这个功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