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SH79F3213编译large模式调试问题

楼主(2019-09-30):
做电机驱动的程序 编译后data比较大,MemoryModel就选择Large:variables in XDATA 模式。 但是单片机完全无法在线调试,这是什么问题?

测试测序选择Small模式,就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A:
是否使用到Lib文件,如果是的话,Lib也要选用“Large”模式的...

如果没用到Lib文件,需要看keil编译的信息和map文件,检查是否有溢出

谢谢回复 问题找到了 是调试前没有把程序先download下载,程序执行错乱。先下载再执行仿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