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集装箱外通信

楼主(2019-09-30):
集装箱箱外 两端两个设备 10米左右(中间可能无法穿透)无线通信, 一般采用什么方式

网友A:
2.4G无线或者433M无线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无线或者433M无线都可以

2.4G无线 是wifi ? 普通wifi模块行不行  433m 是lora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G无线 是wifi ? 普通wifi模块行不行  433m 是lora吗

2.4G专用无线通信模块,不是WIFI;
433是另一种通信模块,不是lo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专用无线通信模块,不是WIFI;
433是另一种通信模块,不是lora

类似这个吗  工业级GT-24数传1100米远距离无线模块

穿透力好不好? 版主怎么不考虑lora

网友A:
引用 楼主:
类似这个吗  工业级GT-24数传1100米远距离无线模块

穿透力好不好? 版主怎么不考虑lora ...

看楼主要不要穿透力,可以给楼主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要不要穿透力,可以给楼主推荐一下

是的, 需要较好的穿透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需要较好的穿透力

433M的穿透力相对来说强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M的穿透力相对来说强一些

好像433的绕射能力比较强
http://www.ebyte.com 的 lora 怎样

网友B:
那要看你需要的传输带宽。需要高带宽用2.4G信道,否则可考虑433MHz。频率低的环境衰减较小,但都无法穿透金属箱体。

网友C:
这种通信难题可以联系本人,刚刚完成类似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