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紧急求助】哪位大侠接触过这款变压器

楼主(2019-09-30):
【紧急求助】这款变压器是电源上用的,哪位老师接触过?谁家可以做

这个好像EER的磁芯,不过中柱和边柱都好像加粗了,应该是定制开模的磁芯,很难找,你可以选择去开模,或者改用其他规格的磁芯,用于功率电感使用还是有很多规格可以选择的。

网友A:
磁心很厚但窗口很小,不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心很厚但窗口很小,不常见。

是的,有点特殊,好少见

楼主:
扁铜3mm宽,很粗,就绕了一层。

麻烦各位高手提供帮助,在这拜谢了

网友A:
磁心大概是找不到的。
很可能需要开模子做。。。用的少的话就没办法。

网友A:
或者另外选个大一些的常见磁心做,如果体积允许大一些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心大概是找不到的。
很可能需要开模子做。。。用的少的话就没办法。

不知道磁芯材料是什么,感觉好沉(对这个也不懂)。用的量还可以,可以开模,常见磁芯能替代的话,体积也可以大一点

网友B:
这个看着不像是电源变压器 倒像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着不像是电源变压器 倒像是电流互感器

就是个电感。
这个磁心是对电感应用优化的,做变压器不合适,但做电感更好。
大的磁材供应商应该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电感。
这个磁心是对电感应用优化的,做变压器不合适,但做电感更好。
大的磁材供应商应该有这样的 ...

学习了

网友C:
电流互感器

网友D:
第一次见到,还有这么高难地东东,所以也帮不了什么忙

网友E:
这类电感常见于通讯电源后机 我记得电源网有厂家在推

柏科磁芯,有很多共用和私模出售你可以去咨询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磁芯材料是什么,感觉好沉(对这个也不懂)。用的量还可以,可以开模,常见磁芯能替代的话,体积也 ...

一个很典型的大电流输出储能电感,带反激整流绕组(一般用于风扇什么驱动的)。
有样品就好办,如果体积不是太敏感,只需要符合中心柱直径,一样的气隙,用通用型的磁芯做都成,不需要磁芯开模。
倒是绕组工艺,则必须是能做铜排绕组的厂家才可以做,按照尺寸直接定型绕制。估计这个才是比较头大的事情。辅助绕组是典型的三重绝缘线,正好嵌到铜排绕组空隙,反正这类东西,真批量做起来还是挺简单的,就是开始的厂家不好找。

网友G:
这是电感吧,没必要做一样的,找替代品吧

网友H(2019-11-08):
你好 请问你是哪一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