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C2作用

楼主(2019-09-30):
(无正文)

网友A:
只能说明作者是个逗B。

网友B:
这个电容建议去掉,从理想的运放考虑,负输入端电压是0,电容没有作用。非理想运放,就不分析了。加一个很小的高频滤波电容还是可以理解。

网友A(点评):
作者的本意可能是滤波,但是把输出端的负反馈也给滤掉了,会导致输出变化运放不响应。作用是跟滤波相反的。

网友C:
虚地概念,这电容等于接地,但是实际上呢,又产生旁路作用又产生相移,任何运算计算公式在这里,这个电容却只能是无效,这不是你自己想的吧?这线路纯粹是一个错误的用法,赶紧去掉吧。
为了对付信号源干扰,我们会把R2切成2份,中间接这个,很容易算出增益、通带等特性。

网友D:
总体上看这是一积分电路!有c2会使输入信号频带远高于运放带宽时仍然精度较高的工作。
比如此电路中一个SGM8541,可以对10nS的脉冲积分,如果没有c2就没有精度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