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电机驱动芯片型号,请大佬赐教下

楼主(2019-09-30):
(无正文)

网友A:
电机不只一种呀,这咨询别人总得说清楚具体的应用。比如驱动的是直流有刷电机……然后工作电压多少伏

不过就脚位图来看,估计是东芝的驱动芯片: TB67H301FTG

网友A:
上面是芯片的中文资料

设计上估计是把部分NC引脚直接接地或者与相临引脚相连了,这对电路性能没影响,不过容易误导别人

23脚是设置输出的最大的电流的,却跟24脚直接连接,这样输出电流就没有限制。 24脚是芯片正常工作了才会有输出,比VCC电压低一点点。这个看芯片方框图就明白

4、5脚是设置高端MOS端和低端MOS管的过流保护值

11、20脚的作用看芯片资料就清楚。

其它的没什么特别。

网友B(2019-11-17):
你没说清楚你要驱动什么电机?看你的电路好像你是要驱动一个有刷电机,你想实现电机的什么功能。其实现在的有刷机驱动芯片很多,价格也很低,并且可以实现PWM调速和CW/CCW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