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U tool

楼主(2019-09-30):
谁有 Giga Device DFU tool 源码

网友A:
你是要PC端的还是MCU端的?MCU的在USB固件库例程里就有,PC端的源码,厂家应该不会公开吧

网友B(2019-10-31):
直接找技术支持要不可以吗

网友C:
源码怎么可能给你啊。一般都不会给源码的吧。

网友D:
源码肯定不会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