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是否所有的GPIO都可设定来唤醒闲置或掉电模式?

楼主(2019-09-30):
所有的通用I/O管脚都可产生外部中断,并且都可由闲置或掉电模式中唤醒芯片。

楼主:
产品:        M051 系列 , M0518 系列 , Mini51 系列 , Nano100 / 102 系列 , Nano110 / 112 LCD 系列 , Nano120 USB 系列 , Nano130 USB+LCD 系列 , NUC029 系列 , NUC100 / 200 系列 , NUC120 / 122 / 123 / 220 USB 系列 , NUC130 / 230 CAN 系列 , NUC131 CAN 系列 , NUC140 / 240 USB+CAN 系列 , M451 Base 系列 , M451M 系列 , M452 USB 系列 , M453 CAN 系列 , NUC442 / 472 系列 , NUC505 系列
应用:
功能:        Idle mode (Sleep) , Power-down , Wake-up

网友:
意思是可以触发中断的都行了。

网友A(2019-11-09):
IO的中断至关重要。

网友B:
目前ARM内核的单片机以及最近几年的51增强内核单片机都支持

网友:
貌似大部分中断都可以。

网友C:
新唐的m0, m4, m23, 8051 都有gpio在闲置或掉电模式下唤醒的功能。

网友D:
貌似新唐的都具备这个功能。

网友E:
最省电的模式是哪种?IO输出,低电平吗

网友F:
只要可以配置为中断功能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
中断的操作顺序搞清楚,手册上一般会说明,哪些可以唤醒,有些休眠模式只有特定的中断可以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