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从闲置模式(idle mode)中唤醒CPU?

楼主(2019-09-30):
所有的中断源皆可从闲置模式中唤醒CPU。

楼主:
当处理完事情,可以再次进入闲置模式或者休眠模式。

网友A:
休眠模式是不是也这么做

网友A:
空闲模式是什么类型的?低功耗吗

网友B:
这种不是低功耗的模式吧?

网友C:
唤醒后,执行完中断程序是不是又可进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