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电机驱动的电流问题

楼主:
使用一款电机芯片做64细分,遇到电机的电流问题:
1、手册最大电流公式如下:ITripMax=VREF /(3*Rs),这个VREF的值是我们PWMC模拟出正弦波;想问一下这个公式只能计算出最大电流值,而实际的平均电流值是ITripMax/1.414;我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2、目前是用两相步进电机,静止时测试RS上的电压值会与ITripMax=VREF /(3*Rs)这个公式有什么关系吗?如何知道,此时静止时这个步进电机的电流为多少?

网友A(2019-10-08):
准备用在什么产品上? 想省事,可以考虑TB5128 , 这个最大细分是128的,QFN48封装,工作电压可以到40V,加强散热处理,3A以内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