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对M451系列的PWM设定计数器同步功能?

楼主(2019-09-30):
在完成需要的PWM设定后,增加下列程序:
/* Enable PWM0, PWM2, PWM4 Timer Synchronous */
PWM_ENABLE_TIMER_SYNC(PWM0, BIT0|BIT2|BIT4);
/* Start PWM */
PWM0->SSTRG = 1;

楼主:
通过同步指令就可以使这些设置好的PWM通道同步了。

网友A:
还可以进行同步操作,666

网友B:
请问PWM有没有办法输出指定脉冲数?步进驱动太需要这个功能了~

网友C:
方法真简单,会了不难。

网友D:
库函数里好像有操作这个的,不需用寄存器搞。

网友:
M051也有啊

网友:
void PWM_Start(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Mask);

网友:
另外还有这个是库函数的。

网友:
            /* Enable PWM Timer */
            PWM_Start(PWMA, 0x1);

网友:
我觉得全部用库函数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