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单电源运放OP777做跟随,输入输出不一样是怎么回事 ?

楼主(2019-09-30):
大侠们,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 ,op777做跟随,电源为9V与GND,用multsim仿真挺正常的,可实际就是不对,输入输出一样。

有没有单电源运放推荐 ?

网友A:
可实际就是不对,输入输出一样。             不明白你的问题, 跟随器就应该 输入输出一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