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电源运放OP777做跟随,输入输出不一样是怎么回事 ?

楼主(2019-09-30):
大侠们,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 ,op777做跟随,电源为9V与GND,用multsim仿真挺正常的,可实际就是不对,输入输出一样。

有没有单电源运放推荐 ?

网友A:
OP777是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用作跟随没问题,并且既可以单电源供电,也可以双电源供电。
具体是什么问题?跟随器输出就是等于输入呀,当然太靠近电源轨的信号会有些误差,这里分压1.15V,不应有问题。

网友B:
输入输出是应该一样的啊……

网友C:
这表述吃不消,0.999和1.000也不一样,啥子不一样吗?

网友D:
我看到的仿真结果  是一样的。都是1.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