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使用串口的/CTS来唤醒芯片?

楼主(2019-09-30):
在初始化串口及/CTS功能之后,设定UA_IER寄存器的WKCTSIEN (UART_INTEN[9])及MODEMIEN (UART_INTEN[3])。当/CTS输入管脚的电平从高变低或者从低变高,都会触发UART中断来唤醒芯片。

楼主:
也就是说要多启用一个管脚了。毕竟标准的232是九针接口。

网友A:
不知单片机最多能配置多少接口匹配标准232

网友B:
在串行通讯时,要求通讯双方都采用一个标准接口,使不同的设备可以方便地连接起来进行通讯。RS-232-C
rs232(9针)接口
rs232(9针)接口
接口(又称EIARS-232-C)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串行通讯接口。(“RS-232-C”中的“-C”只不过表示RS-232的版本,所以与“RS-232”简称是一样的)。 [2]
它是在1970年由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联合贝尔系统、调制解调器厂家及计算机终端生产厂家共同制定的用于串行通讯的标准。它的全名是“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通讯设备(DCE)之间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该标准规定采用一个25个脚的DB-25连接器,对连接器的每个引脚的信号内容加以规定,还对各种信号的电平加以规定。后来IBM的PC机将RS232简化成了DB-9连接器,从而成为事实标准。而工业控制的RS-232口一般只使用RXD、TXD、GND三条线。

网友B:
RS232C标准接口有25根线,常用的只有9根,它们是:
(1)接收线信号检出( Received Line Signal Detection,RSD)——用来表示DCE已接通通信链路,告知DTE准备接收数据。当本地的 MODEM收到由通信链路另一端(远地)的MODEM送来的载波信号时,使RLSD信号有效,通知终端准备接收,并且由MODEM将接收下来的载波信号解调成数字数据后,沿接收数据线RXD送到终端。此线也叫作数据载波检出(Data Carrier detection,DCD)线。 [3]
(2)接收数据( Received data,RXD)——通过RXD线终端接收从 MODEM发来的串行数据(DCE→DTE)。 [3]
(3)发送数据( Transmitted data,TXD)——通过TXD终端将串行数据发送到 MODEM(DTE→DCE)。 [3]
(4)数据终端准备好( Data Set Ready,DTR)——有效时(ON)状态,表明数据终端可以使用。 [3]
(5)地线-GND。 [3]
(6)数据装置准备好( Data Set ready,DSR)——有效时(ON)状态,表明通信装置处于可以使用的状态。 [3]
(7)请求发送( Request to Send)——用来表示DTE请求DCE发送数据,即当终端要发送数据时,使该信号有效(ON状态),向 MODEM请求发送。它用来控制 MODEM是否要进入发送状态。 [3]
(8)清除发送( Clear to Send,CTS)―用来表示DCE准备好接收DTE发来的数据,是对请求发送信号RTS的响应信号。当 MODEM已准备好接收终端传来的数据并向前发送时,使该信号有效,通知终端开始沿发送数据线TXD发送数据。 [3]
(9)振铃指示( Ringing,R)——当 MODEM收到交换台送来的振铃呼叫信号时,使该信号有效(ON状态),通知终端,已被呼叫。 [3]

网友C:
这是要浪费一个IO啊,其实用IO中断这么做也可以了。

网友D:
如果需要这个功能,用掉一个IO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