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USB控制器芯片

楼主(2019-09-30):
国产芯片什么时候能有类似FTDI那样的控制器?

楼主:
比如FT232   FT2232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FT232   FT2232等

USB转串口,沁恒的CH340,比FT的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串口,沁恒的CH340,比FT的便宜很多

好的   了解了   但是FT的可编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了解了   但是FT的可编程啊

可编程?作用是什么?当普通单片机用?那你可以用CH552。如果是可编程自定义PID VID等等可使用CH340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编程?作用是什么?当普通单片机用?那你可以用CH552。如果是可编程自定义PID VID等等可使用CH340B。 ...

比如我们需要实现USB转JTAG  或USB转UART这种
比如类似FT232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我们需要实现USB转JTAG  或USB转UART这种
比如类似FT232的功能

你说的这个不是编程,只是配置工作模式吧?CH341A也支持多种工作模式。USB转UART/同步串口/并口/打印口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不是编程,只是配置工作模式吧?CH341A也支持多种工作模式。USB转UART/同步串口/并口/打印口等 ...

FT232 可以使用 Bit-Bang 模式给AVR单片机烧录程序,相当于一个ICSP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不是编程,只是配置工作模式吧?CH341A也支持多种工作模式。USB转UART/同步串口/并口/打印口等 ...

我也没深入了解   只是看到xilinx    TI等都用FT的芯片实现JTAG和RS232

网友C(2020-08-10):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深入了解   只是看到xilinx    TI等都用FT的芯片实现JTAG和RS232

xilinx做啥用?

楼主:
仿真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