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网吧Windows7安装不了CH340驱动

楼主(2019-10-01):
从官网下载的最新驱动安装软件。如下图安装失败。

如下图串口带黄色感叹号表示驱动没有安装成功

但是我从其他网站下载旧版驱动在同一个网吧同一台电脑同一个时间段却可以成功安装并使用CH340串口

最后说明,我每次实验都是关机重启电脑重头实验,网吧重启你们懂的,不要怀疑我没有卸载干净什么的。两个版本操作方法步骤完全相同。

由此联想WCH其他芯片安装不了驱动问题有可能也是版本太新了。如果能下载到旧版本驱动尝试或许可以成功。
强烈建议WCH官网下载驱动程序页面保留所有历史版本提供下载,不要更新新版本就删了旧版本。新版本只是WCH内部测试可以,不代表全世界电脑都可以。
旧版本总是在一些电脑上可以用的。所有强烈建议保留就版本给大家保留一线生机 一丝希望。给大家多个选择多个尝试。
2019年10月9日补充说明一下:
其实我知道愿意也知道官方推荐的安装补丁的解决方法。但是在网吧不是在自己家,安装补丁不是那边容易,需要和网吧工作人员交涉。
既然安装旧版驱动可以避免安装补丁这种麻烦事,想必任何一个在网吧需要的人都会选择安装旧版驱动临时应付一下吧。
毕竟也不可能每个网吧老板都会同意安装补丁。官方推荐优先解决方案的同时可以给出优先方案没有办法操作的第二解决方案。

网友A:
提示什么错误?没有看到图呢?

网友B:
您好,针对你反应的情况需要做下说明。升级驱动的目的包括兼容更多系统和主机,解决驱动自身一些Bug问题,提升性能和稳定性等多种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推荐客户使用最新版本驱动。
至于您反馈的主机无法安装新版本驱动的问题,有可能是你测试的系统是win7-64位,并缺少微软数字签名所要求的验证环境。确认方法,可以查看设备管理器,提示是否为“数字签名”问题。如果是,可以见我司官网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说明,若仍然无法解决,可以按照联系方式与我沟通,在线解决。
最后,感谢您的反馈与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什么错误?没有看到图呢?
貌似图片挂了,我重新实验截图补上了。其实我知道是Windows7需要安装补丁的问题。但是网吧没有条件安装补丁。
既然2018年8月之前旧版本不用安装补丁也能在网吧使用,也算是一种权宜之计。
给用户多个选择不是更友好吗。既然用户舍弃官方推荐的最新版驱动改装旧版驱动肯定是不得已而为之(没有条件安装补丁),
如果是公司办公电脑或者家里自己的电脑早就用上Windows10了,即使需要安装补丁也知道选择官方推荐的方法安装补丁使用最新版驱动。
舍弃新驱动选择旧驱动自然明白旧驱动在兼容性等方面肯定不如新驱动。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至少可以安装后立即使用啊。

我选择并极力推荐CH340这个串口芯片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精简版Windows7和所有我去过的网吧电脑上都可以轻松安装驱动使用USB串口。
价格又比国外的FT232RL经济实惠,同价位的HT42B534串口板我在网吧折腾过24小时始终没有办法使用。
假如在网吧不能安装补丁,没有其他办法安装驱动,那CH340似乎相比HT42B534就没有明显优势了。
正因为同类不能在特殊环境安装CH340可以一键安装并使用才显得CH340兼容性更好(至少在国内大多数人用Windows情况下)

所有强烈建议官方包括CH340以及WCH出品的其他芯片除了推荐大家安装补丁的同时也给大家第二选择下载2018年8月之前旧版本驱动。
任何问题都是解决方案越多越好。第一方案行不同还能尝试第二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针对你反应的情况需要做下说明。升级驱动的目的包括兼容更多系统和主机,解决驱动自身一些Bug问题, ...
我标题也说了是 网吧Windows7 ,网吧安装系统补丁需要网吧老板同意并协助,并没有自己下载旧版驱动临时使用来的方便。
其实我知道就是 win7-64位 缺少微软数字签名 。现在也只有网吧还是Windows7系统了,家用和公司办公电脑都用Windows10系统了。
但是我在网吧使用,不可能每到一个网吧都要求老板安装系统补丁。也不是每个老板都会配合。我的意思保留历史版本作为安装补丁之外的临时解决方法。就比如我用USB串口这个问题,无法安装系统补丁的特殊情况下用历史旧版驱动也成功应急完成了调试。不至于非要回到家里才能开工。
假如找不到旧版驱动就只能干着急了,所以建议官方保留旧版驱动,所有历史旧版驱动都保存到百度网盘或其他网盘,官网提供网盘链接也行。
如果有条件安装补丁,当然会首选安装系统补丁来解决。但是无法安装补丁情况下可以使用旧版本也是一种应急措施啊。反正网吧用完后关机就走人。
官方声明一下推荐最新版本,历史版本只供测试用途不保证兼容性什么的就好了。会舍弃最新版选择下载历史版本的人自己都明白历史版本肯定不如最新版本,不都是不得已时应急的权宜之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标题也说了是 网吧Windows7 ,网吧安装系统补丁需要网吧老板同意并协助,并没有自己下载旧版驱动临时使用 ...

您好,感谢您的反馈!我们未放置老版本驱动原因,在第一个反馈中进行了说明。对于您反馈的个别特殊情况,我们还是会建议禁用系统的数字签名来用,仍然不建议回退老版本驱动来使用。禁用系统数字签名后,功能及使用是不受影响的。

楼主(2019-12-01):
引用 网友B:
您好,感谢您的反馈!我们未放置老版本驱动原因,在第一个反馈中进行了说明。对于您反馈的个别特殊情况, ...

特殊情况,网吧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用老版本驱动。你亲自去网吧体验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