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使用问题

楼主(2019-10-01):
(无正文)

网友A:
老掉牙的芯片,读时钟太频繁了,芯片计时会暂停的。改成MCU自有时钟并行,然后至少间隔一个小时以上读取更新一次

楼主:
谢谢,不是硬件计时吗,读芯片不应该影响计时吧

网友B:
DS1302、PCF8563是假货的重灾区,你应该躲着走,为什么义无反顾的踩进去?

楼主:
同行的意见是晶振准确就准确,国产货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寿命的区别吧

楼主:
3秒读一次,算频繁吗?

楼主:
我三秒读一次

楼主:
网上都 说是晶振的问题,可是晶振正常,难道是示波器骗了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都 说是晶振的问题,可是晶振正常,难道是示波器骗了我

示波器的精度根本无法检验走时精度,要用相应精度频率计来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老掉牙的芯片,读时钟太频繁了,芯片计时会暂停的。改成MCU自有时钟并行,然后至少间隔一个小时以上读取更 ...

不同意,我1秒或0.5秒读一次,没发现过问题。

网友E:
我的建议是,你直接官网或者官方授权的线上商城买,假货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