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寻找一款单片机芯片

楼主(2019-10-01):
找一款标准51内核的单片机,支持51指令集,单时钟/机器周期(1T)的单片机。
需求比较简单,列在下面:
晶振可外接,也有内部集成24~40MHz高精度RC时钟、32KHz的低速IRC
GPIO:可设置输入输出、可以设置外部中断,中断方式为上升沿、下降沿触发
8K至64K ROM和256字节RAM。高128字节复用特殊功能寄存器。且可支持外接ROM和RAM。
多种中断请求,可设置不同的优先级。
4个以上的定时器。可设置为定时器、计数器。可设置为自动重装载或不重新装载。
至少两个独立串口。
SPI/I2C至少各一个。
PWM三路以上PWM,可动态设置占空比。
ADC12位多通道ADC。

stm32呗

网友A:
要求比较高

网友B:
干嘛要用51,这么高要求可以直接用arm不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干嘛要用51,这么高要求可以直接用arm不更好!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有难度!

网友D:
GD32路过,不敢说话

网友E:
STC8A8K的,是和你要求一样的

网友F:
8K至64K ROM和256字节RAM。高128字节复用特殊功能寄存器。且可支持外接ROM和RAM。
这个要求,是什么年代的设计思想?
其它都不是问题,估计要5-6元以上的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先进水平的设计思想。

网友G:
可以看看华大ARM 价格跟51一样 409946461

网友H:
赛元单片机 ROM4K-64K 都有对应的型号,都带独立EEROM ,3266629747

网友I(2020-03-13):
后面有需求了,也可以考虑下复旦微的MCU 1012327173

网友J:
可以看看ARM内核的啊,现在性价比也比较高,比较容易上手,我用过复旦微的MCU,你可以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后面有需求了,也可以考虑下复旦微的MCU 1012327173

之前用过复旦微的MCU很好用,总体性能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