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如何解压PNG文件

楼主(2019-10-01):
(无正文)

网友A:
PNG不是图像文件么

网友B:
便携式网络图形是一种无损压缩的位图片形格式,其设计目的是试图替代GIF和TIFF文件格式,同时增加一些GIF文件格式所不具备的特性。PNG使用从LZ77派生的无损数据压缩算法
数据块结构编辑
PNG图像格式文件(或者称为数据流)由一个8字节的PNG文件署名(PNG file signature)域和按照特定结构组织的3个以上的数据块(chunk)组成。
PNG定义了两种类型的数据块,一种是称为关键数据块(critical chunk),这是必需的数据块,另一种叫做辅助数据块(ancillary chunks),这是可选的数据块。关键数据块定义了4个标准数据块,每个PNG文件都必须包含它们,PNG读写软件也都必须要支持这些数据块。虽然PNG文件规范没有要求PNG编译码器对可选数据块进行编码和译码,但规范提倡支持可选数据块。
每个数据块都由表6-07所示的的4个域组成:
长度.
一个4字节的无符号整数,给出数据块的数据字段的长度(以字节计)。 长度只计算数据域,为了兼容一些不支持无符号的语言,所以长度限制在(231-1)字节,不能达到((232-1)字节。
数据块类型码.
一个4字节的块类型代码。 为了便于描述和检查PNG文件,类型代码仅限于大写和小写的ASCII字母(A - Z和a - z,使用十进制ASCII代码表示为65-90和97-122)。 然而,编码器和解码器必须把代码作为固定的二进制值而非字符串来处理。
数据域.
数据块的数据域,存储按照数据块类型码指定的数据(如果有的话)。 该字段可以是长度为零。
循环冗余检测.
一个4字节的CRC(循环冗余校验)计算,在所述块的前面的字节,包括该块类型的代码和数据块的数据字段,但是不包括长度字段。 CRC始终存在,即使不包含数据块。
PNG格式编辑
PNG格式有8位、24位、32位三种形式,其中8位PNG支持两种不同的透明形式(索引透明和alpha透明),24位PNG不支持透明,32位PNG在24位基础上增加了8位透明通道,因此可展现256级透明程度。
PNG8和PNG24后面的数字则是代表这种PNG格式最多可以索引和存储的颜色值。8代表2的8次方也就是256色,而24则代表2的24次方大概有1600多万色。
PNG与 GIF
1、一般情况下将静态GIF图像无损转换为PNG后可以压缩率会略为提高(前提是同样采用8位索引模式)。
2、PNG可提供更大颜色深度的支持,包括24位(8位3通道)和48位(16位3通道)真彩色。加入α通道后可进一步支持每像素64位的表示。
3、超过8位色深的PNG图像转换为GIF时,图像质量会由于分色(颜色数减少)而下降。
4、GIF原生支持动态图像,PNG只能通过非标准实现,在PNG的基础上另有发展出支持动画的APNG和MNG格式,但普及度不高。PNG在IE6等旧浏览器上的支持较差。
PNG 与JPEG
1、JPEG可以对照片(或类似)图像生成更小的文件,这是由于JPEG采用了一种针对照片图像的特定有损编码方法,这种编码适用于低对比,图像颜色过渡平滑,噪声多,且结构不规则的情况下。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用PNG代替JPEG,文件尺寸增大很多,而图像质量的提高有限。相应的,如果保存文本,线条或类似的边缘清晰,有大块相同颜色区域的图像,PNG格式的压缩效果就要比JPEG好很多,并且不会出现JPEG那样的高对比度区域的图像有损。如果图像既有清晰边缘,又有照片图像的特点,就在在这两种格式之间权衡一下了。JPEG不支持透明度。
2、由于JPEG是有损压缩,会产生迭代有损,在重复压缩和解码的过程中会不断丢失信息使图像质量下降。由于PNG是无损的,保存将要被编辑的图像来说更加合适。虽然PNG压缩照片图像也有效,但有专门针对照片图像设计的无损压缩格式,比如无损JPEG2000,Adobe DNG等。总的来说这些格式都不能做到适用所有图像。对于将要发布的图像可以保存成JPEG,用JPEG编码一次不会造成明显的图像有损。
PNG vs JPEG-LS
JPEG-LS是一个“几乎”无损压缩格式,相对于上面提到的有损JPEG压缩,它的知名度不高。它可以直接和PNG相比较,使用一组标准的测试图像。在Waterloo Repertoire ColorSet(一组标准测试图像)下,JPEG-LS通常表现要比PNG好10%-15%,但其中有一些图像PNG表现明显更好一些,大约50%-75%。所以,如果这两种格式都支持而且对图像文件大小很敏感的话,可以用这两种格式都试试,和图像数据本身有比较大关系。

网友B:
便携式网络图形是一种无损压缩的位图片形格式,其设计目的是试图替代GIF和TIFF文件格式,同时增加一些GIF文件格式所不具备的特性。PNG使用从LZ77派生的无损数据压缩算法
数据块结构编辑
PNG图像格式文件(或者称为数据流)由一个8字节的PNG文件署名(PNG file signature)域和按照特定结构组织的3个以上的数据块(chunk)组成。
PNG定义了两种类型的数据块,一种是称为关键数据块(critical chunk),这是必需的数据块,另一种叫做辅助数据块(ancillary chunks),这是可选的数据块。关键数据块定义了4个标准数据块,每个PNG文件都必须包含它们,PNG读写软件也都必须要支持这些数据块。虽然PNG文件规范没有要求PNG编译码器对可选数据块进行编码和译码,但规范提倡支持可选数据块。
每个数据块都由表6-07所示的的4个域组成:
  • 长度.
    一个4字节的无符号整数,给出数据块的数据字段的长度(以字节计)。 长度只计算数据域,为了兼容一些不支持无符号的语言,所以长度限制在(231-1)字节,不能达到((232-1)字节。
  • 数据块类型码.
    一个4字节的块类型代码。 为了便于描述和检查PNG文件,类型代码仅限于大写和小写的ASCII字母(A - Z和a - z,使用十进制ASCII代码表示为65-90和97-122)。 然而,编码器和解码器必须把代码作为固定的二进制值而非字符串来处理。
  • 数据域.
    数据块的数据域,存储按照数据块类型码指定的数据(如果有的话)。 该字段可以是长度为零。
  • 循环冗余检测.
    一个4字节的CRC(循环冗余校验)计算,在所述块的前面的字节,包括该块类型的代码和数据块的数据字段,但是不包括长度字段。 CRC始终存在,即使不包含数据块。

PNG格式编辑
PNG格式有8位、24位、32位三种形式,其中8位PNG支持两种不同的透明形式(索引透明和alpha透明),24位PNG不支持透明,32位PNG在24位基础上增加了8位透明通道,因此可展现256级透明程度。
PNG8和PNG24后面的数字则是代表这种PNG格式最多可以索引和存储的颜色值。8代表2的8次方也就是256色,而24则代表2的24次方大概有1600多万色。

PNG与 GIF
1、一般情况下将静态GIF图像无损转换为PNG后可以压缩率会略为提高(前提是同样采用8位索引模式)。
2、PNG可提供更大颜色深度的支持,包括24位(8位3通道)和48位(16位3通道)真彩色。加入α通道后可进一步支持每像素64位的表示。
3、超过8位色深的PNG图像转换为GIF时,图像质量会由于分色(颜色数减少)而下降。
4、GIF原生支持动态图像,PNG只能通过非标准实现,在PNG的基础上另有发展出支持动画的APNGMNG格式,但普及度不高。PNG在IE6等旧浏览器上的支持较差。

PNG 与JPEG
1、JPEG可以对照片(或类似)图像生成更小的文件,这是由于JPEG采用了一种针对照片图像的特定有损编码方法,这种编码适用于低对比,图像颜色过渡平滑,噪声多,且结构不规则的情况下。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用PNG代替JPEG,文件尺寸增大很多,而图像质量的提高有限。相应的,如果保存文本,线条或类似的边缘清晰,有大块相同颜色区域的图像,PNG格式的压缩效果就要比JPEG好很多,并且不会出现JPEG那样的高对比度区域的图像有损。如果图像既有清晰边缘,又有照片图像的特点,就在在这两种格式之间权衡一下了。JPEG不支持透明度。
2、由于JPEG是有损压缩,会产生迭代有损,在重复压缩和解码的过程中会不断丢失信息使图像质量下降。由于PNG是无损的,保存将要被编辑的图像来说更加合适。虽然PNG压缩照片图像也有效,但有专门针对照片图像设计的无损压缩格式,比如无损JPEG2000,Adobe DNG等。总的来说这些格式都不能做到适用所有图像。对于将要发布的图像可以保存成JPEG,用JPEG编码一次不会造成明显的图像有损。

PNG vs JPEG-LS
JPEG-LS是一个“几乎”无损压缩格式,相对于上面提到的有损JPEG压缩,它的知名度不高。它可以直接和PNG相比较,使用一组标准的测试图像。在Waterloo Repertoire ColorSet(一组标准测试图像)下,JPEG-LS通常表现要比PNG好10%-15%,但其中有一些图像PNG表现明显更好一些,大约50%-75%。所以,如果这两种格式都支持而且对图像文件大小很敏感的话,可以用这两种格式都试试,和图像数据本身有比较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