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按键检测口并小电容怎么取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0-02):
电路原理图贴出来再说吧。。。。

网友B:
跟采样时间,信号变化速率有关吧

网友C:
在干扰比较重的条件下,按键AD输入,本身并联电容就比较妥当。至于电容的大小,和你按键需要的响应速度有关,一般来说,10mS级别的响应速度,人是不会感觉到明显迟滞的,你可以按照10mS级别时间,根据你串联电阻值,来计算并联的电容就可以了,而且哪怕电阻电容时间规划到1mS级别,也已经可以非常有效的旁路尖峰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原理图贴出来再说吧。。。。

你好,已经贴出来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干扰比较重的条件下,按键AD输入,本身并联电容就比较妥当。至于电容的大小,和你按键需要的响应速度有关 ...

电路图已经贴出来,就是普通的触发按键,

网友A:
电容可以用的大些。
因为有电压变化过程,所以应当读取多个值判断按键,单一值有可能误判。

网友D:
除了电容外,软件也要采取防抖动吧,一般抖动时间不超过10ms.要看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