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8月晒板卡】+ 重新建立样例

楼主(2019-10-02):
    在添加、修改了一些代码之后,原来的项目编译出错,但又找不出原因,只好重新建立项目,这次建立了一个仅开通了按键(PF6)和LED灯(PF5)再加上延时函数的项目,准备在此基础上稳扎稳打,每修改一处就试编译看能否通过,否则立即撤消,每完成一步就压缩保存以备随时恢复。
    原来的项目出错主要是数据类型的宏定义出错,我又没有改动代码,但数据类型的宏定义uint8_t却提示“无法解析的标识符”。

    我尝试将数据类型修改成可以解析的int后,这些提示消失了,但代码编译却出错了。

    为了方便大家测试,现将项目代码打包上传:

楼主:
    我在测试的主循环中利用系统提供的延时,每隔100毫秒切换一次LED的状态,然后再加上自己编写的延时代码,却无论如何调整延时参数,延时都似乎不起作用,不知是何原因。

    增加的延时代码如下,我设立了三重循环,每重循环为60000次,按理说能够有延时作用吧,可是实际上LED灯闪烁的频率却无明显的变化,有兴趣的坛友帮忙分析测试一下,看有没有延时的效果。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s MCU, drivers and middleware */
    SYSTEM_Initialize();
s    /* Replace with your application code */
    while (1){
        IO_PF5_Toggle();
        DELAY_milliseconds(100);
        delay_ms(60000);  //参数从100到60000测试
    }
}

void delay_ms(uint16_t ms)
{
    uint16_t i,j,k;

    for(i=ms; i>0; i--){
        for(j=60000; j >0; j--){
            for(k=60000;k>0;k--);
        }
    }
}

不错,非常详细

楼主:
    我尝试在MCC中添加了I2C EEPROM代码,结果编译出错,到MCC中删除了这个选择,重新生成代码,编译仍然出错,此时,我的压缩备份就起作用了,解压缩后又可以在上一步基础上进行测试了。

网友A:
非常六六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