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10M到100T的电阻,如何精确测试阻值?

楼主(2019-10-02):
万用表只能测试10M以下的电阻,10M到100T的电阻,如何精确测试阻值?求大神指点用什么设备或能否自己做个电路?谢谢

xch
既然都知道“精确”了,你知道计量标准是样子的?

网友A:
100T?。。。。。1000V电压才10nA的电流,一般万用表根本量不到。。。

网友A:
我错了。。。。1000V电流是10pA,根本就没用10nA。。。。

网友B:
我想到的就是对电流积分测量。

网友C:
专用高压表

网友D:
高压电压源+微电流计

网友E:
精密高压源 -> 弱电流 -> I / V 转换  -> AD

网友A:
对的。100万伏的精密高压通过100T的电阻,产生10nA电流,用一个能测到1pA的表来测应该可以算“精确”测量了。

网友B:
还得弄一个精密高压源,自己做不了,因为高压源需要高压电阻分压做反馈。

网友F:
10^6个待测电阻并联用万用表测?
高压方案会击穿电阻!

网友G:
只有用高阻表才能测量,有专门测量的表

网友H:
一般那么高的电阻,都用精密绝缘电阻测试仪吧。
楼主可以先去某宝了解一下,看精度是否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T?。。。。。1000V电压才10nA的电流,一般万用表根本量不到。。。

说错了,是10M到100G。怎么测量?有没有这样的电阻表?

网友B:
真有这东西,6517B Electrometer/High Resistance Meter

@戈卫东 :1P = 1000T
可以到10P欧。。。。但是P欧是多大????

网友D:
你看看 爱德万 的 R8340A 能不能用一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那么高的电阻,都用精密绝缘电阻测试仪吧。
楼主可以先去某宝了解一下,看精度是否能满足要求 ...

谢谢

网友I:
楼主,有100T电阻嘛?100T电阻用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100T电阻嘛?100T电阻用在哪里?

电阻是有的.

网友J:
淘宝上买个fA表或者pA表,自己加个10V的电压,马上就可以测量出来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说错了,是10M到100G。怎么测量?有没有这样的电阻表?

如果只是这个范围的话,某宝上有现成的万用表模块,我记得大概不到1000块就可以了。
测量范围好像是5Ω-1TΩ,带通讯和数字显示的。
lz不差钱的话,建议直接6517,或者6514之类的,二手的估计也要3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