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学中的单位与量纲

楼主(2019-10-02):
电磁学之所以难学,除了概念比较抽象之外,最大的拦路虎可能就是量纲与单位的“混乱”了。
各种文献中的单位与量纲使用,并不统一,如果对此没有所理解,肯定会被干晕的。

例如物理学中的精细结构常数,有的书中这样写:

有的书中这样写:

有的书中这样写:

请问你蒙圈了没有???

再例如波尔半径的公式:

楼主:
除非你永远看教材,不看文献,否则一定会跟本帖说说的东西打交道。
例如学习变压器、电感器原理相关的,有的书中用安培-匝,有的书中用吉尔伯特作为电动力的单位,两者相差4pi/10倍。

说到物理常数,不得不说【积分常数】,我前段时间说常数未必是常数,有个顶级高手,说你这相当于说白马非马,违反逻辑。
那么物理常数一定是个定值吗???不随其它条件而改变?

楼主:
分类方法:

静电cgs系统(厘米-克-秒):使用静伏特、静安培、静欧姆
实用mks系统(米-千克-秒):使用伏特、安培、欧姆

有理方程系统
无理方程系统
共同点:两者都可以cgs或mks单位
区别在于:使用电容率等常数时,无理系统会多个4Π。

以高斯通量定理为例,两者的写法分别为:

以静电场的定义,来说明两种单位的关系:

楼主:
任何一本电磁学书籍,首先必须说明所使用的是高斯制,还是乔吉制。

两者各有优缺点:

乔吉制使用的是伏特、安培、欧姆等我们比较熟悉的单位,但缺点是表达式中有介电常数等时,会出现我们不喜欢的特殊数值。
但是幸运的是,4Π等数值是和电容率,磁导率等常数捆绑在一起的,我们记住几个特殊数值就行 了。
所以目前比较流行乔吉制。

下面这些东西,混个脸熟就行了,碰到了知道有这东西存在即可:

看看麦克斯韦方程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