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C522不能寻到卡

楼主(2019-10-02):
   想自己尝试这配置门禁卡,用RC522可以识别到M1 typeA空白卡,但是无法检测到门禁卡,不知道怎么弄,求指点下

用的RC522,这个是不不支持TypeB卡的?  因为现在还不知道门禁卡是什么类型,
不知道普遍的门禁卡都是什么类型的? 有什么途径可以尝试出来。

谢谢

网友A:
抱歉。不熟悉RC522。你看下这个ic是否支持你的门禁卡型号。

网友A:
常见的门禁卡一般都是ic卡和ic卡。
建议联系下门禁卡的厂家,或者找个同时支持ic卡和id卡的刷卡器试一下。

网友B:
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C:
供电稳定吗

网友D(2020-07-20):
现在寻卡成功了吗

网友E:
有专门的烧写软件的,都是**的,用不着你这么麻烦的。

网友F:
RC主要是支持ISO14443A/B。

网友G:
您可以登陆TI官网,有他们的电话,或者查看下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您可以登陆TI官网,有他们的电话,或者查看下手册

楼主问的不是ti的ic

网友H:
是不是门禁卡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