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集成方案简化模拟滤波器设计

楼主(2019-10-03):
集成方案简化模拟滤波器设计

   本文介绍开关电容滤波器用于ADC (模数转换器)输入端抗混叠和降噪以及DAC (数模转换器)输出端信号重建滤波的优势。总结了MAX74xx系列开关电容滤波器相对连续时间有源滤波器的优势并给出了一些应用实例。

  模拟滤波器在电子信号合成系统中应用广泛,可为ADC提供抗混叠和降噪,为DAC提供信号重建滤波。不同的设计要求需要使用不同的滤波器架构,常用的滤波器有贝塞尔、巴特沃思以及椭圆滤波器。

  贝塞尔低通滤波器具有线性相位响应,通带无纹波、阻带单调衰减,适合时域应用。巴特沃思低通滤波器在通带内具有最平坦的频响,阻带的单调衰减也比贝塞尔滤波器陡峭,但相位响应随频率非线性变化,这使得巴特沃思低通滤波器非常适合基于幅度的应用。而椭圆低通滤波器具有接近平坦的通带响应和极为陡峭的阻带衰减,是基于幅度的抗混叠应用的最佳选择。

  设计和实现连续时间有源滤波器非常具有挑战性,需要使用多个高性能运放和精度很高的无源器件。设计挑战包括如何选择最优的滤波器架构,还需要使用专用的滤波器计算软件。另一个简单的方法是使用高度集成的SCF (开关电容滤波器),SCF可以大大减少外围元器件数目,使滤波器调谐十分简单,并可降低系统功耗。本文通过分析如何实现一个连续时间滤波器和一个SCF来说明其在性能和复杂程度上的不同。

  如上所述,贝塞尔滤波器的特性使其非常适合时域应用,因为它们在示波器/分析仪这类测试应用中几乎没有失真。但设计者通常需要构建更高阶的贝塞尔滤波器(这意味着比巴特沃思或椭圆滤波器的极点更多)来实现足够大的阻带衰减。

  图1所示原理图为5阶、1.0kHz、低通贝塞尔滤波器,设计基于Sallen-Key架构,为减少元器件数目进行了优化,使用精度为1%的标准电阻和精度为5%的标准电容。为确定外围元件值,使用了滤波器设计软件FilterPro?,并用PSPICE仿真工具进行了验证。

图1:两个运放和多个无源元件构成5阶、1.0kHz、低通贝塞尔滤波器。

      许多情况下,输入和输出RC滤波器还需要一个额外的运放作缓冲,尤其是当信号源阻抗较高(大于几百欧)或滤波器输出的下一级输入阻抗过低(低于几百kΩ)时。

  贝塞尔滤波器的SPICE仿真结果如图2所示,该频响图是同一滤波器进行100次Monte Carlo仿真计算的结果。SPICE仿真器通过在标称容限范围内随机改变外围元件值模拟器件的差异,仿真结果揭示截止频率会在fC = fIN -3dB ± 0.6dB范围内变动,这是电容和电阻值在标称容限内变化引起的。

            图2:5阶贝塞尔滤波器SPICE仿真频响结果。

  为在1kHz至15kHz的截止频率范围内获得可以接受的特性(80dB或更好的动态范围),设计人员必须使用容限更严格、具有更高温度稳定性的元器件。例如:

1. 对于截止频率为1kHz至15kHz的滤波器来说,运放在0.5MHz至6.5MHz范围内必须具有一致的增益,THD+N (总谐波失真 + 噪声)必须小于0.005%。

2. 电容应该采用精密的陶瓷电容或薄膜电容,而且在很宽的温度范围和电压范围内必须能够保持稳定的标称值。

3. 电阻应该是容限好于±1%的金属膜电阻,还要具有较低的温度系数。

4. 为了保证量产性能,元器件最好从可靠的供应商采购,如Panasonic、Rohm、Vishay、Kemet和AVX。

网友A:
滤波器就是频率选择器,选出需要的频率成分

网友B:
模拟滤波器设计用什么仿真软件比较合适

网友C:
数字滤波器的设计可以借助模拟滤波器来设计

网友D:
求设计滤波器。本人想设计一滤波器

网友:
iir滤波器设计目标函数是 什么

网友E:
如何设计一个巴特沃兹模拟低通滤波器

网友F:
为什么一介二阶滤波器都要用传递函数的形式来表示呢?

网友G:
切比雪夫滤波器是数字滤波器的一种吗?

网友H:
二阶低通有源滤波电路的波特图及分析是怎样的?

网友I:
设计一个模拟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400MHz

网友:
相比模拟的RC滤波电路,数字滤波到底有什么好处

网友A:
无外乎数字前端数字后端

网友D:
如何进行滤波器设计软件选择

网友B:
基于matlab数字滤波器的设计

网友C:
低频无源模拟滤波器的设计可以不考虑输入阻?

网友I:
电容滤波器英语非常的广!

网友H:
设计巴特沃斯滤波器只需要确定两个参数,是什么?

网友G:
滤波电抗器和滤波器的工作原理和选型是什么?

网友F:
如何正确选择滤波器

网友E:
基于MATLAB的模拟滤波器设计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