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代替数码管的东东大家有见过吗

楼主(2019-10-03):
左边的壳子扣在电路板上,下面是用贴片的LED构成8.

淘宝搜索了没找到。老铁们用过吗?感觉这个可进一步节约成本啊!

T叔正解,除非是想要的数码管尺寸不是标准规格,否则这个完全没必要,那个遮光罩需要开模成本更高
@tyw :谢谢T叔!
tyw
0.4"数码才3~4角一只,自已拼装馊主意,亮度也不均匀.不可取,哈哈

网友A:
我也正在搞这个东西,估计是自己开模做的,能拍胶壳的正面看一下吗?导光材料是怎样放进去的

网友B:
可能是某种定做的数码管显示屏

网友C:
胶壳 可能是订做的,贴片LED直接画在板上

楼主: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3.35e76c58QeKPW5&id=595919269081&cm_id=140105335569ed55e27b&abbucket=16

说起来话长。

有个电工出生的家伙骗国家钱(退税)被抓起来了,经侦来我们这里找帮忙鉴定。我发现其显示模块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搞这个东西,估计是自己开模做的,能拍胶壳的正面看一下吗?导光材料是怎样放进去的 ...

X宝搜索 :电流 测量 模块 ,有个12.9元的家伙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D:
上个月刚见过一个,小家电的触摸面板,壳子比你这个薄。这种应该都是量大开模定制的。

网友E:
这个办法很好啊

网友F:
十多年前RKC的温控器就是这个结构的了,8个数码管加4-5个指示灯。显示效果与数码管无异。

网友G:
好个屁,典型的脱裤子放屁之举,呵呵

网友H:
大个的有

网友:
贴片LED+塑料壳,大尺寸情况下相比传统灌胶数码管成本优势才明显。小尺寸下优势不大。
另外,显示效果差距很大的,主要是漏光,隔离的不好。
亮段旁边不该亮的段也会微微亮,小尺寸下更难看。

就用几个小尺寸数码管的情况下,建议还是老老实实用传统灌胶数码管。
超大尺寸或超多数量,极端重视成本又不在意显示效果的,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