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有没有哪位大哥知道怎么用1个没有硬件PWM的单片机控制2个直流电机的速度、正反转。

楼主(2019-10-03):
有没有哪位大哥知道怎么用1个没有硬件PWM的单片机控制2个直流电机的速度、正反转?2个电机的速度和转向都分别可调。知道的大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谢谢了。

网友A:
用定时器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B:
有定时器模拟PWM就够了。调速一般就分几档,即使是普通的51,进中断查表直接修改定时器常数,做到几kHz的频率很轻松

网友C:
你先说说这个烂单片机是具体什么型号的吧。说完了我告诉你办法

网友D:
让它投胎去,投胎投的好,做啥都行。

网友E:
软件模拟pwm

网友F:
用中断定时器,对某一IO口实现高低转换,占空比,可靠计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