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为一个黑盒子电路设计反向电路

楼主(2019-10-03):
问题 您将得到一个黑盒,其中有三个连接点,如下图 1 所示。三个点是输入(红色)、输出(黑色)和共同点(绿色)。黑匣子包含一个带有电阻器、电容器和/或电感器的"随机"无源电路。您需要设计一个反转黑匣子效果的电路。当电路连接到黑匣子时,进入黑匣子输入的信号应出现在电路的输出处。您可能假定黑匣子的输入信号将受 +/- 10V 的约束,并且将位于频率范围 DC- 20 kHz,由实验室中的函数发生器生成。您可能还假定电路的输出将仅加载高阻抗负载,如示波器。您可以将实验室中的任何组件用于预强调电路。有一系列的电阻器和电容器,实验1中使用的741运算放大器和可变电阻器,以及实验2中使用的电感器。如果需要,可以使用多个 741。您可以使用实验室电源为预强调电路供电。 您的设计将评估其有效性,报告的结果将证明您的设计,以及您的设计的优雅和简单性。请注意,所有结果您的设计将评估其有效性,报告的结果将证明您的设计,以及您的设计的优雅和简单性。请注意,将检查所有结果的真实性。

楼主:
这个黑盒子应该是一个滤波器。谁解决了此问题,本人酬谢200元,谢谢。

网友A:
你写的这到底什么意思

网友B:
模拟电路没做过,但是用算法我做过,就是交流偏置,你不会也是这个用处吧。

       如果黑盒子里是线性电路,绝对没问题。方法就是用系统的σ脉冲响应,
根据输出波形反向推演输入波形。电路复杂点没关系,精度很高。
       如果黑盒子里是非线性电路,方法类似,只是要迭代几次。

       不过有个条件,黑盒子里的电路不能是单稳态、双稳态或振荡器之类的电路。
=================================================
     不过上面的方法我自己觉得路子有点野。难登大雅之堂。自动控制里面有很多
类似的算法,有一些可以转换成电路。

楼主:
图片中蓝色的点是5V,2--20000HZ
输入信号经过黑盒子后的输出信号,2-20hz没有衰减,50-1000hz衰减,1000hz以上基本衰减平稳在-12db。

网友C:
我感觉还好吧

楼主:
要设计一个电路,输出也是5V,0-20000hz,抵消黑盒子的影响

网友D:
酬劳多个0估计有人愿意

网友E:
白送一个:

现在好多坛友,只管拿走结论,都不回复给个结论,挺无奈的。

网友F:
谁没事干做这个呀,把黑匣子去掉短接,输出输入就一样的。

硬件反向,基本不可能的,太复杂了,不仅幅度,还有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