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无电感式的模拟继电器图分析

楼主(2019-10-03):
无电感式的模拟继电器图分析

下电器图中,220V电源经负载RL、R1、D1~D4、ZD1,为Q4、Q3在正负半周轮流提供偏置;同时经R3、D5~D8为光电耦合器Q1提供电源。当前级TTL电路输出高电平信号时,光电耦合器在市电正半周内导通,于是在R5两端产生压降,触发SCR导通,负载RL得电工作。整个电路的功能如同一只继电器,但不会产生反向感应电压,也就避免了负载被高反压击穿损坏的可能。C1、R6为脉冲吸收元件,R3起限流作用。

无电感式的模拟继电器图

为避免RL为感性负载时,可控硅的电压与光电耦合器电源产生的90°相位,该电路中光电耦合器的电源取自SCR的阳极而不直接取自市电电源。

网友A:
模拟继电器型电路的特性与理想特性有何不同?

网友B:
继电器与模拟开关比哪个好

网友C:
电感式 接近开关怎样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

网友D:
继电器串一个电感起什么作用

网友E:
继电器控制回路没电什么回事?

网友F:
中间继电器线圈两端并接一个二极管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G:
继电器正负极被接个二极管。那个二极管起到什么

网友H:
控制继电器为什么要外接光耦呢?

网友I:
继电器接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J:
求这个继电器驱动电路的原理的详解

网友F:
光耦继电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继电器能当模拟开关用么?

网友E:
直流继电器和交流继电器为什么不能互相代换

网友D:
接近开关为什么能驱动24V的继电器

网友C:
电子式继电器能否代替传统的电磁式继电器?

网友J:
继电器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I:
接近开关怎样控制中间继电器?

网友H:
继电器的输入量是模拟量吗?

网友G:
什么开关适合频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