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模拟多路开关CD4051的扩展电路

楼主(2019-10-03):
模拟多路开关CD4051的扩展电路

    CD4051是单端输入8通道多路开关,它带有3个通道选择输入端A、B、C和一个禁止输入端INH,输入端A、B、C信号用来控制选择8个通道之一被接通。在实际应用中,如果被测参数多于8路,使用一十CD4051多路开关不能满足路数的要求,对此,可将多个CD4051相连并进行扩展。图所示为两个CD4051构成的16通道多路开关连接图。芯片l的多路开关接通工作时,芯片2的多路开关就全部断开;反之,芯片2的多路开关接通工作时,芯片1的多路开关就全部断开。所以,只要一根地址(或数据)线作为芯片1和芯片2允许控制端的选择信号,而两个芯片的通道选择输入端共用一组地址(或数据)线。
    通过改变通道选择线D3~DO的状态,即可选通INO~IN15这16个通道之一。D3用来控制芯片1和芯片2的INH输人端的电平。当D3-0时,使芯片l被进中,在此前提下,DZ—DO端的状态改变,只能选通INO~IN7中的一个。当D3—1时,经反相器变为低电平,芯片2被选中,此时,D2--; DO这3条线上的状态,可使IN8—IN15之中的相应通道接通。

网友A:
模拟开关与多路复用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B:
目前市场上的多路模拟开关最多能达到几路

网友C:
常用的BMS多路模拟开关有哪些?

网友D:
与CD4051、CD4067相反功能的芯片是什么?

网友:
CD4051是8选1模拟开关

网友E:
8通道模拟开关CD4051B的C语言编程有吗?

网友F:
自带8通道AD转换器的stc系列单片机怎么扩展成12通道

网友G:
求一8-通道模拟多路开关芯片

网友H:
多路模拟开关对输入量大小有什么要求如何确定???

网友I:
半导体多路开关的特点是什么?

网友F:
如果是数字信号,可以使用多路总线扩展器?

网友A:
多路模拟开关的选择要注意什么?

网友E:
没有选中的脚怎么想到去测它电压的?

网友B:
可以通过4-20mA电流信号吗?

网友:
有双4选1的CD4052

网友C:
光继电器和单片机之间要有选通电路?

网友D:
CD4051/4052 转换速度是多少

网友I:
怎样用分立元件实现一个多路开关

网友H:
推荐一个多路模拟开关或者多路的光耦

网友G:
单片机多路数据采集如何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