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完整性--传输线基础理论知识!

楼主(2019-10-03):
网上有个多年经验高手讲的高速信号完整性视频,我试看了免费的3集,感受是:观众如果没有系统性学习过传输线相关理论,能听懂的几率比较小。

我们以前上学时,老先生喜欢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最近一直在网上找实战家视频看,结论是:把基础知识学好,看实战家视频,一点也不受罪。

楼主:
研究未知问题的主要方法是转化,以前发帖说过触类旁通的事,把音箱设计问题,转化为毫不相关的电学问题:

研究屏蔽有效性SE参数,其转化方法有:1)转化为传输线问题;2)转化为电路问题,3)。。。

研究本帖的传输线,也是采用上面的转化技术,把分布参数系统转化为集总参数问题。

这个帖子内容有点多,明天再说吧

网友A:
请继续讲解下

楼主:
以前写过一篇关于传输线瞬态响应的文稿,这里就不重复了,大家自己看。

假设PCB上微带线标准特征阻抗是Z0,如果微带线宽度有变化,例如图中蓝色标记处宽一些,绿色标记出窄一些,那么它们的特征阻抗将大于和小于Zo!
根据上面图片内容,这个知识点能理解吧?

理想情况下,输入和输出是完全匹配的,如下图:

现在分两种情况考虑:
1)传输线PCB部分地方画窄了,特征阻抗Z2>Rs=Z0

根据我以前发的文档内容:

可以计算出相当于电路中多了个电感:

于是问题转化成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电路理论:

楼主:
有空再继续说,现在我想看一会老王下象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