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
嵌入式蓝牙模块在工业应用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9-10-03):
嵌入式蓝牙模块在工业应用中的几个问题

         蓝牙作为一种短距离无线通信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最大的使用量是手机及蓝牙耳机,由于蓝牙通讯目前技术十分成熟且价格很低,在工业领域也得到了充分重视。

      蓝牙传输是短距离无线数据传输、无线语音传输最成熟的解决方案,适合如电力抄表,无线数据采集,GPS数据传输,医疗设备,汽车电子等等,作为一种工业级解决方案应得点考虑以下几点:

1、距离,蓝牙主要分两种功率级别,CLASS 1 标准通信距离100米,CLASS 2 标准通信距离10米,这一般是指天线可视的情况下。实际厂家的蓝牙模块产品中,在天线可视的情况下可以传的更远,如凯春科技的KC系列蓝牙模块,CLASS 1 的KC_03 天线通信距离可视时可达300米,但工业选择时应当做100米选择。蓝牙工作频率是2.4G,穿透能力较差,功率选择时应注意实际应用环境。

2、接口的选择,蓝牙模块的接口分串行接口、USB接口、数字IO口、模拟IO口、SPI编程口及语音接口,仅需要数据传输时,系统构架时应尽量采用串行接口(TTL电平),这样市场上的模块都可以支持,如确实需要IO口,就需要根据需要进行蓝牙软件的开发,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比较高。

需要注意目前市场上的蓝牙模块数据传送与语音传输是不同型号的模块,采用的芯片不同,如果数据语音要同时实现,可能只有凯春KC系列的蓝牙模块才可以实现。

3、工作方式的选择,这里说工作方式,而不说工作模式是指工业系统希望蓝牙以什么流程来工作,蓝牙一般分主、从端,一个主端目前最大可以与7个从端通讯,但只能点对点通信,一般不做从--从转发等方式。

两个蓝牙设备之间要想建立通讯需要查找、配对、建链、拆链几个过程,可能人工控制这个过程,也可以用单片机来控制,工业上最好是让蓝牙模块自已来完成,如自动建链透明传输,单片机只需检测蓝牙模块的工作状态即可。

4、对蓝牙模块的控制能力,作为工业系统中的一个通讯模块,尤其注重稳定性及可监控性,主机系统需要随时知道蓝牙模块的工作状态,好的蓝牙模块应该能够对外提供工作状态指示信号、链路控制信号及看门狗信号。

5、工业模块的供应商选择,工业系统中应用蓝牙,往往需要一些特殊的功能,最好选择有技术服务能务的公司合作,一些电子厂可能有比较便宜的蓝牙模块,但想要实现独特的应用,不一定能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A:
蓝牙最常用在家庭环境吧,还有汽车上。在工业上应用的还是很少见的。

网友B:
如何选择合适的蓝牙模块

网友C:
蓝牙4.0使用2 MHz 间距,可容纳40个频道

网友D:
蓝牙模块是基于蓝牙芯片的基础上研发的。

网友D:
蓝牙天线的布局不要离蓝牙模块太远

网友E:
单片机和蓝牙模块之间的通讯可以看成两个mcu之间的通讯

网友F:
蓝牙模块搜索不到,怎么解

网友G:
蓝牙模块品牌哪个比较好

网友H:
谁能跟说一下蓝牙串口模块的主从模式的主要功能?

网友I:
蓝牙模块传输到手机上会乱码,怎么转换成十进制

网友J:
功放板连接蓝牙模块消噪问题

网友K:
哪里有CC2541蓝牙模块

网友G:
蓝牙模块选择哪个型号好

网友B:
一般的蓝牙模块都自带音频接收吗

网友F:
蓝牙模块和单片机实现结合好做吗?

网友C:
蓝牙使用跳频技术,将传输的数据分割成数据包

网友E:
蓝牙模块单模式和双模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D:
阻抗线可以走微带线或者带状线

网友K:
想用一片NFC用于手机于蓝牙模块连接,可以实现吗

网友J:
蓝牙模块AT指令修改如何用单片机实现

网友I:
用在智能家居中的低功耗蓝牙模块有哪些?

网友H:
可以安装USB蓝牙设备?

网友L(2020-06-30):
引用 网友G:
蓝牙模块品牌哪个比较好

深圳的大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大熊LM76 5.0蓝牙双模模块SPP+BLE蓝牙开发简单,可用使用AT指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