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mc34063电路结构的对比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9-10-03):
如上图,两个电路结构的差别只是一个电容而已,可是实测的效率却是反激结构要比sepic结构的效率高3-5个点;
输入是4.5-20v,输出是5-12v 3a;

网友A:
4.5V外置的MOS管容易驱动不够。

楼主(点评):
目前还好,没发现驱动不足,现在是想讨论一下两个拓扑结构的差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A:
变压器是1:1么?

楼主:
是的,两个电感都是47uH,1:1并饶,除了耦合电容外,其他都是一样的。

网友A:
你没画输入电容,实际真的没有么?

楼主(点评):
前面是接的A-D输出电容端,所以没有特意去加滤波电容。

网友A:
双线并绕,会有很大的初次级电容,用SEPIC电路时,可能使34063工作状况恶化,大概是它的效率变差的原因之一。。。

楼主(点评):
这个应该不是主要原因,我个人分析是采用sepic电路结构,磁能迟滞造成磁损增大,耦合电容电流损耗增大,因为实测的对比结果也是电容与磁环的温升差别很大。(可能是因为共用一个磁体的原因),有机会我分开两个磁芯来测试一下。

网友A:
似乎SEPIC本来就不会对效率有贡献。。。。

楼主(点评):
正常理解,sepic耦合电容能利用漏感能量,应该来说会比flyback更高效率才对,难道都消耗在电容自身上?

网友B:
电容材质的问题,换陶瓷电容会好很多

楼主(点评):
这点我同意,成本也会贵很多。

网友C:
如果反激的初级加上吸收电路,看看效率会下降多少。同样,第二个图的电容会有高频大电流,损耗发热会降低效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双线并绕,会有很大的初次级电容,用SEPIC电路时,可能使34063工作状况恶化,大概是它的效率变差的原因之一 ...

有文献专门研究过SEPIC紧耦合状态,由于电感电容同电压相位差关系,列出输入电流公式,则其总输入电流是漏感的函数,更小的漏感会带来更大的输入电流,只有当漏感到一定程度,公式才和独立电感近似。最后的结论就是效率变差。
双线并绕,则是最紧的耦合,可以想象,则该是一个最差SEPIC状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文献专门研究过SEPIC紧耦合状态,由于电感电容同电压相位差关系,列出输入电流公式,则其总输入电流是 ...

不是说耦合电感的效率比分立的要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