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馈极点的概念!

楼主(2019-10-04):
先从某网站上,【偷】两个图:

上图表明:反馈电阻大小直接影响尖峰的大小!!!!!!!!why????

为何下图策略总能奏效?????

这个问题,就是本帖所说的“反馈极点”的概念!!!

楼主:
什么叫“反馈极点”?

如下图所示,当运放反向输入端连接的是纯电阻网络,那么这个纯电阻网络和运放的等效输入电容C,所构成的极点叫反馈极点:

阻容的常规量级分别是kΩ和pf,所以这个反馈极点通常是几十兆Hz量级的。而且这个极点是“滞后”的,如果运放是宽带的,那么就会引起稳定性问题。

如下图所示,运放闭环带宽也是几十兆量级的,反馈极点刚好在此范围之内,必然会有较大的尖峰!!!

补偿方法很简单:

图中蓝框内不等式,是稳定性设计的起点!!!

那么什么时候考虑才需要考虑这个反馈极点呢???
通常我们设计741等通用运放时,只考虑输出电容滞后极点,反馈极点是不考虑的,原因是反馈极点是几十兆量级的,远大于这些运放的1M带宽量级,当然不需要考虑了。
而对于ADA4807这样的,带宽是几十到几百兆,再不考虑反馈极点就天理难容了。

楼主:
看问题只会从某资料模仿一个固定套路,这是普通人的表现。-----看过TIM GREEN的运放稳定性系列,大家头脑里就一个概念---引入个零点补偿极点,穿越斜率为-1!

实际上看问题应该尝试从不同角度观察它,这样才能算深入理解。

以下图中的反馈网络为例来说明。

这个反馈电容Cf,只会影响电压增益传递函数分母中的s项系数,对a2\a3没有影响,意味着它可以广泛控制根轨迹的变化,进而获得了想要的高环路增益,降低了放大器自身的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