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9-10-04):
这个代码,我调用过来,发现定时器0可以进入中断,但是定时器1却不能进入中断。使用的是内部时钟,外部没有加晶振。
void TimerInit(void)
{
          // Timer0选择HXT做时钟源,并且不除频 /
   //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XT, CLK_TMR0_CLK_DIVIDER(1));

          //使能Timer0的时钟 //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初始化Timer0,周期模式,每秒发生一次中断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1);

    //如果要修改预分频和比较寄存器的值可以用下面两个宏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0, 23789);//修改比较寄存器的值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0, TIMER_COUNTER_FALLING_EDGE);//修改预分频的值

    //使能Timer0中断
    TIMER_EnableInt(TIMER0);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启动 Timer 0
    TIMER_Start(TIMER0);

          // 使能Timer1的时钟//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1_MODULE);

           //Initial Timer1 default setting //
    TIMER_Open(TIMER1, TIMER_PERIODIC_MODE, 1);

    // Configure Timer1 setting for external counter input function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1, 239);
    TIMER_EnableEventCounter(TIMER1, TIMER_COUNTER_FALLING_EDGE);

    TIMER_EnableInt(TIMER1);
    NVIC_EnableIRQ(TMR1_IRQn);

                // 启动 Timer 1
    TIMER_Start(TIMER1);
}

网友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4 $
* $Date: 14/01/28 11:45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NUC029 Series Timer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029xAN.h"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50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Global Interface Variables Declarations                                                                 */
/*---------------------------------------------------------------------------------------------------------*/
volatile uint32_t g_au32TMRINTCount[4] = {0};

/**
* @brief       Timer0 IRQ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Timer0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029xAN.s.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Flag(TIMER0) == 1)
    {
        /* Clear Timer0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g_au32TMRINTCount[0]++;
    }
}

/**
* @brief       Timer1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Timer1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029xAN.s.
*/
void TMR1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Flag(TIMER1) == 1)
    {
        /* Clear Timer1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1);

        g_au32TMRINTCount[1]++;
    }
}

/**
* @brief       Timer2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Timer2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029xAN.s.
*/
void TMR2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Flag(TIMER2) == 1)
    {
        /* Clear Timer2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2);

        g_au32TMRINTCount[2]++;
    }
}

/**
* @brief       Timer3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Timer3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029xAN.s.
*/
void TMR3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Flag(TIMER3) == 1)
    {
        /* Clear Timer3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3);

        g_au32TMRINTCount[3]++;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RC22M clock */
    CLK->PWRCON |= CLK_PWRCON_IR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HIRC;

    /* Set PLL to Power-down mode and PLL_STB bit in CLKSTATUS register will be cleared by hardware.*/
    CLK->PLLCON |= CLK_PLLCON_PD_Msk;

    /* Enable external 12 MHz XTAL, IRC10K */
    CLK->PWRCON |= 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10K_EN_Msk;

    /* Enable PLL and Set PLL frequency */
    CLK->PLLCON = PLLCON_SETTING;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IRC10K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STCLK to HCLK/2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STCLK_S_HCLK_DIV2 | CLK_CLKSEL0_HCLK_S_PLL;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0_EN_Msk |
                  CLK_APBCLK_TMR0_EN_Msk | CLK_APBCLK_TMR1_EN_Msk | CLK_APBCLK_TMR2_EN_Msk | CLK_APBCLK_TMR3_EN_Msk;

    /*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PLL |
                   CLK_CLKSEL1_TMR0_S_HXT | CLK_CLKSEL1_TMR1_S_HCLK | CLK_CLKSEL1_TMR2_S_HIRC | CLK_CLKSEL1_TMR3_S_HX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u32InitCount;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Timer Periodic and Interrup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printf("# Timer Settings:\n");
    printf("  Timer0: Clock source 12 MHz;       Periodic mode; Enable interrupt; 1 interrupt tick/sec.\n");
    printf("  Timer1: Clock source HCLK(50 MHz); Periodic mode; Enable interrupt; 2 interrupt ticks/sec.\n");
    printf("  Timer2: Clock source HIRC(22 MHz); Periodic mode; Enable interrupt; 4 interrupt ticks/sec.\n");
    printf("  Timer3: Clock source 12 MHz;       Periodic mode; Enable interrupt; 8 interrupt ticks/sec.\n");
    printf("# Check Timer0 ~ Timer3 interrupt counts are reasonable or not.\n\n");

    /* Open Timer0 frequency to 0.5 Hz in periodic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1);
    TIMER_EnableInt(TIMER0);

    /* Open Timer1 frequency to 1 Hz in periodic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
    TIMER_Open(TIMER1, TIMER_PERIODIC_MODE, 2);
    TIMER_EnableInt(TIMER1);

    /* Open Timer2 frequency to 2 Hz in periodic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
    TIMER_Open(TIMER2, TIMER_PERIODIC_MODE, 4);
    TIMER_EnableInt(TIMER2);

    /* Open Timer3 frequency to 4 Hz in periodic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
    TIMER_Open(TIMER3, TIMER_PERIODIC_MODE, 8);
    TIMER_EnableInt(TIMER3);

    /* Enable Timer0 ~ Timer3 NVIC */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NVIC_EnableIRQ(TMR1_IRQn);
    NVIC_EnableIRQ(TMR2_IRQn);
    NVIC_EnableIRQ(TMR3_IRQn);

    /* Clear Timer0 ~ Timer3 interrupt counts to 0 */
    g_au32TMRINTCount[0] = g_au32TMRINTCount[1] = g_au32TMRINTCount[2] = g_au32TMRINTCount[3] = 0;
    u32InitCount = g_au32TMRINTCount[0];

    /* Start Timer0 ~ Timer3 counting */
    TIMER_Start(TIMER0);
    TIMER_Start(TIMER1);
    TIMER_Start(TIMER2);
    TIMER_Start(TIMER3);

    /* Check Timer0 ~ Timer3 interrupt counts */
    printf("# Timer interrupt counts :\n");
    while(u32InitCount < 20)
    {
        if(g_au32TMRINTCount[0] != u32InitCount)
        {
            printf("TMR0:%3d    TMR1:%3d    TMR2:%3d    TMR3:%3d\n",
                   g_au32TMRINTCount[0], g_au32TMRINTCount[1], g_au32TMRINTCount[2], g_au32TMRINTCount[3]);
            u32InitCount = g_au32TMRINTCount[0];
        }
    }

    printf("*** PASS ***\n");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官方提供了各个定时器的中断实例

网友A:
楼主对比一下,或者下载最新的BSP看看。

网友B:
把TIMER 1的CLOCK SOURCE也改成HXT, 試試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PLL | CLK_CLKSEL1_TMR0_S_HXT | CLK_CLKSEL1_TMR1_S_HXT | CLK_CLKSEL1_TMR2_S_HIRC | CLK_CLKSEL1_TMR3_S_HXT;

网友C:
使用例子里的配置,好像也是用的内部的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