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入嵌位二极管何时有?

楼主(2019-10-04):
浆糊上传言这么个经验法则:

这个经验法则,可能是观察常用几种运放的内部等效原理图后得到的,例如NE5534系列、OP07系列等确实有嵌位二极管。
但这个经验法则不具备一般性。常见的741就没有,下图的LM101也没有。

那么重点问题是:何时运放需要嵌位二极管?

过驱动导致管子深度饱和,除了输入嵌位之外,在后级做保护措施,也是常见的:

楼主:
ti这个等效原理图是有问题的,我们在点评杨教授的新概念模拟电路时说过了。

正确的原理简图有:

详细的原理图:

网友A:
跟输入晶体管特性有关。
好像是说一些IC的输入晶体管有很薄的基区,不能承受大的反向电压。

网友A:
对。它们是钳位的,防止输入管B-E承受大的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