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源中的右半平面零点的宏观表现!

楼主(2019-10-04):
开关电源原理书籍中,一般都会说到boost有个特殊性:占空比到输出的传递函数中,有个RHP零点,是非最小相位系统。

那么怎么验证这个RHP零点的存在呢???宏观表现是什么?

验证方法是让占空比D突变,例如从0.3突变到0.5,看看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如何表现!!!

RHP零点的作用是使输出电压有个“下垂”:

电压“下垂”的原因是二极管电流的脉宽,迅速由宽变窄导致的:

楼主:
网络上有好多玩仪器的:

有各种仪器是好事,但是如果没有理论基础,简单地模仿老旧仪器电路玩DIY,即便有价值百万的仪器,也不过是(高级)玩具。

能用理论来解释观测到的现象,是必须的。
这里就是拉普拉斯逆变换(查表即可!!!)-----阶跃激励是1/s,乘以传递函数,然后查表看时域!
其中有个求导项,是RHP零点引入的,这个导数产生的图形如下图右下角部分,Vo的“下垂”就是它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