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485自动换向电路,遇到数据不断发送问题

楼主:
我们用485自动换向,在485悬空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具体现象如下:
1、485悬空,每次上电会受到一帧无规律的乱码 --- 软件,有办法能规避
2、MCU软件功能:将从485收到的数据,原封不动再发给485,此时虽485是悬空的,在没有数据通信时,一切正常。
     如果MCU主动向悬空的485发送一帧数据,MCU会大概率会接收到乱码数据,因为MCU将受到的数据原封不动发给485,因此触发一个循环,MCU不断的从悬空的485收到数据,随机发给485.
电路如下。请问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2019-10-04):
要可靠,就不要用TXD控制的所谓自动换向。。。。。

网友:
可参见
STM32F10x_RS485Modbus从站源程序说明

楼主(点评):
谢谢。 如果是单片机我们可以搞定IO换向,目前处理器没办法解决即时处理换向的问题,所以才找自动换向的办法,目前的做法悬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可靠,就不要用TXD控制的所谓自动换向。。。。。

我们MCU是高通处理器,目前没办法做到及时IO换向,所以采用了自动换向的办法。
市场上有自动换向的485芯片,不知效果怎么样?或者您有什么自动换向的办法吗?

网友B:
总线的上下拉电阻有没有,这种自动收发都是靠上下拉来实现高电平发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MCU是高通处理器,目前没办法做到及时IO换向,所以采用了自动换向的办法。
市场上有自动换向的485芯 ...

用自动换向东芯片

网友D:
成本可以的话考虑自动切换的吧,通信速率是多少了

网友E:
485是半双工的,用于主从协议就没问题,要是需要同时接收和发送的话,就不行了

楼主:
感谢大家,我改一版本的自动换向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