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高精度ADC的问题

楼主(2019-10-04):
请问下,怎么用两个、四个或者更多的adc对同一个信号进行交叉(分时交替)采样,就是在一个ad的采样速率不够的情况下,将多个ad的速率叠加起来。原理是这样,可是该如何实现呢?恳求懂得前辈指导下。

网友A:
用FPGA之类的控制采样触发相位,360/N

网友B:
很好的思路,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PGA之类的控制采样触发相位,360/N

可以的,还能具体一点吗?有没有类似驱动ADC工作的参考程序。

网友C:
示波器就用类似的方式达到高采样率。
使用环形时钟分配器,比如4个输出的,就是这4时钟个轮流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来触发A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就用类似的方式达到高采样率。
使用环形时钟分配器,比如4个输出的,就是这4时钟个轮流输出高电平或 ...

谢谢,请问有类似驱动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