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改装】+多功能时钟播放器

楼主(2019-10-05):
制作所需材料:时钟电路套件(大概6块钱)
                            音响电路板
                            保险丝(500mA、1A、2A)
                            可控硅、2.7k电阻、发光二极管
                            按键开关7个
                            DIP开关一个

功能:
1、可以定时启动播放器放音乐
2、中间十八颗发光二极管可以充当手电筒
3、支持蓝牙连接,语音通话、SD卡、收音机模式、音频接口输接入。
4、5v输出,可为手机等电子设备充电(内置13节18650锂电池)
5、年月日显示、温度检测。
下图是制作好的成品。

@21ic小喇叭 :好的
可以多分享制作过程

楼主:
刚才在手机上打了很多字,怎么一下子没有了~吐血

楼主:
设计构思:将时钟电路中蜂鸣器拆下来,用电烙铁将导线焊接在原蜂鸣器电路板上,与可控硅控制极连接,当定好闹钟,时钟电路会输出触发电压到可控硅控制极上,可控硅与音响电路控制开关连接,当可控硅触发导通,音响电路被唤醒,自动播放SD卡中音乐。

楼主:
因为锂电池太多。我特意添加了三个保险丝,与各干路串联在一起,防止因为短路造成线路着火。

网友A(2019-11-18):
嗯,这个有意思

比较简单,就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网友B(2019-12-26):
厉害,不过好一堆的线!再美化下就好看了。

网友C(2020-03-12):
看大神实践,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