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高抗干扰能力的运算放大器模拟开关电路图

楼主(2019-10-05):
高抗干扰能力的运算放大器模拟开关电路图
       采用模拟电子开关取代有接点开关,可以防止产生火花和射频干扰,上图为采用结型场效应晶体管和运算放大器的电路极其等效的机械线路。输入信号Ue(或Ue1、Ue2……)在B端有控制信号(高电平10V)时结型场效应晶体管导通,通过运算放大器产生输出信号Ua(反相位)。下图示出类似的电路。

网友A:
输出需要接电阻电容抗干扰?

网友B:
运算放大器做成的滞回比较器响应速度明显比专门的滞回比较器慢。

网友C:
为什么运算放大器输入阻抗高,易受干扰

网友D:
运放电路等高阻抗型器件

网友E:
  从各个途径混入的噪声干扰,有可能反客为主

网友F:
怎么提高运放电路PCB的抗辐射干扰

网友G:
怎样去差分干扰?

网友H:
差模信号里有干扰信号,只能用滤波器解决。

网友I:
有带通、带阻滤波器以及选频放大器等。

网友J:
有些低通滤波器的效果?

网友D:
路对模拟的微弱的电压信号的传输,使得对电路的抗干扰处理成为一件比较麻烦的

网友J:
运放比例放大时电阻如何取值

网友E:
输入阻抗高是不易受干扰才对

网友I:
在运放同相端和反向端之间加个小电容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F:
电流信号为什么抗干扰能力比电压信号强?

网友H:
信号是高频,用高通滤波器

网友G:
在运放同相端和反向端之间加个小电容是去差分干扰的吗?

网友A:
哪个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B:
运算放大器也可以使用正反馈原理做成滞回比较器

网友C:
防止高频杂波干扰可以用施密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