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数字和模拟万用表的使用方法与技巧

楼主:
数字和模拟万用表的使用方法与技巧

       万用表是一种可以进行多种电量测量、多量程、便携式的电器仪表,可用来测量直流电流、交、直流电压、电阻及一些常用的电子元件特性。
  万用表的功能直流电流测量:将红色表笔插入有“+”号的插孔,黑色表笔插入有“-”号的插孔。。转动转换拔子旋钮至电流功能挡中所需量程,将表笔按正确方向串联于待测电路中。
  交、直流电压测量:同上述方法插好表笔,转动转换拨子旋钮到所需位置,将表笔两端并接于待测电压的两端。

  电阻测量:同上述方法插号表笔,转换开关旋钮调至电阻挡,先使两表笔短路,指针向满刻度偏转,轻轻调动“Ω调零电位器”调节旋钮,使指针指零欧姆,再将表笔两端与待测电阻的两端接触。
  正确使用万用表:只有正确使用万用表才能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度,同时又不损坏仪表。使用时应该注意: 每次测量前应把万用表水平放置,观察指针是否指零,指针不指零时用旋具微微调整表头的机械零点螺钉,使指针指零。红、黑色表笔应正确插入万用表插孔。旋转拔子旋钮应放置在所要测量电参量的量程挡上,决不可误放。
  如果不清楚所测电压、电流值的大概范围,应首先用表上的最大电压挡、最大电流挡预测,然后再改用适当的量程测量。
  如果不清楚被测电路的正、负极性,可将转换拔子旋钮放在最高挡,测量时用表笔轻轻碰一下被测电路,同时观察指针的偏转方向,从而确定出电路的正、负极。 如果不清楚所要测量的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电压,可先用交流电压的最高挡来估测,得到电压的大概范围,再用适当量程的直流电压挡进行测量,如果此时表头表针不发生偏转,断定此电压为交流电压,若有读数则为直流电压。 测量电流、电压时,正确的量程应该使表头指针指示在大于量程一半以上的位置,此时所得结果误差较小。
  测量电压时要加倍注意转换拔子旋钮的位置,决不能放在电流或电阻挡上。否则将使表头损坏,轻则造成表针被打弯,重则使万用表电路元件或游丝、偏转线圈烧毁。 测量高阻值电阻时,不要用双手接触电阻的两端,以免将人体电阻并联到待测电阻上。
  测量装在仪器上的电阻时应关掉仪器电源,将电阻的一端与电路焊开再进行测量。如电路待测部分有容量较大的电容存在,应先将电容放电后再测量。
  测量电阻时,每改变一次量程,都要重新调整零欧姆旋钮。如发现调整零欧姆旋钮不能使指针指零欧姆,不应使劲扭旋钮,而应更换新电池。 读数时两眼垂直观察指针,不应斜视。
  保存万用表时应把转换拔子旋钮放到交流电流电压最高挡处。长时间不用时应将电池从表中取出。应把万用表放置在干燥、通风、清洁的环境中。

      数字万用表
  用数字显示测量电参量数值的万用表叫数字万用表,它的测量原理与指针式万用表完全不同,从而结构和使用方法也不一样。它具有很高灵敏度和准确度,显示清晰直观,性能稳定,过载能力强,便于携带的特点。 使用方法:尽管数字万用表采用了过压保护和过流保护,但仍需防止操作上的失误(如用电流挡或电阻挡去测量电压)。测量前要仔细核查量程开关的位置是否合乎要求。使用中应注意; 不要把数字万用表放置在高温(>40℃)、高温(相对湿度>80%)、寒冷(<0℃)的环境中,以免损坏液晶显示器。
  严禁在测量中(电压>220V、电流>0.5A)拔动量程开关,防止电弧发生。
  不要用电池或万用表电阻去检查液晶显示器的好坏。
  不要随意打开万用表后盖或拆卸元件,表盖内部帖有喷铝纸,不要揭下,在其下面的“com”的连线不要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