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在分类上是和USB、I2C等平级吗?还是和RS232平级

楼主(2019-10-05):
有人说:“UART只是一种协议方式,根据具体的电平可分为RS232有RS485”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的说USB也是串口通信,我只知道RS232RS485没有规定软件上的内容只规定了电平,具体的协议可用MODBUS之类的协议,但是像USB、CAN、I2C之类的通讯接口协议规定了软件的内容吗?在分类上USB和UART平级还是和RS232平级

网友A:
都只是通信方式而已,都存在软件协议,电平的话,有各个标准,比如uart就有很多个电平标准,但是usb只有5v的标准。

网友:
UART只是一种协议方式,根据具体的电平可分为RS232有RS485
现在uart是一种总线接口,协议是串口通讯协议
具体的电平很多不同
一般MCU出来的uart电平位VIO
接了RS232首发器的能将电平扩大,一般能用几米远
接了485收发器的能转换为差分信号,更稳定,一般能用几百米

UART应该是和I2C,USB同级的,数据数据总线接口
RS232和RS485属于电平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