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录象机射频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9-10-05):
录象机射频功率放大器

     本RF功率放大器能输出2—3频道信号,覆盖面积约为一平方公里,是开办小型电视发射台的理想装置,适于电化教育。但使用时应上报当地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只有经批准后才能实施。
电路工作原理
  该装置电路工作原理见图所示。由三极管BG1,BG2,BG3组成参差调谐放大器。BG3的集电极负载是下级的输入匹配网络,可避免自激且信号传输增益最大。BGl、BG2、BG3工作在甲类状态。BG4重点改善高频动态特性,工作在丙类状态,效率高,其基极采用自给负偏压电路,有利于提高三极管温度稳定性。BG4的输出是一个匹配网络,使信号有效地传输到发射天线上。整机采用负电源供电。C7-C10为穿心电容器,作电源进线抗干扰之用。
元件选用与制作
  BGl、BG2选用fT高,噪声小的超高频小功率三极管,如3DG30C或9018等。BG3选用2G711等中功率三极管,fT>= 500MH。,IC=50mA,PCM=500mW。BG4选用3DA37或MRF517等三极管,要求fT>=500MHz,PCM>=1w。电路所用线圈全部为空芯线圈。 Ll,L2用直径0.97mm的漆包线在圆铅笔杆上密绕7圈,在对地3圈的地方抽头。L3、L4用直径1.3mm漆包线去漆镀锡后,在彩色笔杆上密绕6圈再拉至150mm。L6,L7用直径1.3mm漆包线去漆镀锡后在彩色笔杆上密绕3圈再拉到7mm,L5用直径0.77mm漆包线在铅笔杆上密绕8圈。所用RFC线圈均用直径0.41mm漆包线在1/2w,1.5k的电阻上密绕16圈。
        本机的印制板采用双面环氧树脂敷铜板,一面焊接元件;另一面和地联接作屏蔽用。焊接时,元件引脚要短,充分利用可变电容器两端焊片的强度和电阻。电容器非接地端作支撑点将元件悬空连接,可变电容器动片接地。所有三极管采用花篮式接法,可防止高频自激。所有元件焊好后,装上隔离板和屏蔽盒,再在屏蔽盒的侧面装上穿芯电容器,焊上高频阻流圈。
  调试时,首先调整三极管的直流工作点。将各级间耦合电容器断开,将电压表分别并在DG1~BG3的发射极电阻上,分别调整R1, R2,R3的阻值,使电压表指示出: BG1: e极为15V,BG2:e极为1.0V,BG3:e极为1.3V即可。再接上耦合电容器和负载,开启电源,如出现自激,微调一下微调电容器即可消除。然后将录象机输出的2或3频道射频信号接至本放大器的输人端,一边微调电容器,一边观察电视机屏幕上的图象。首先断开第三级。将75欧姆天线接在第二级输出端,调整C1,C2使电视机的图象和伴音都好,再接上第三级和第四级,将天线接在输出端。降低电源电压,调C3、C4,使BG4集电极电流最大,调整C5、C6,使BG4集电极电流最小。最后将电视机放至远处,微调一下C1~C6,使图象清晰,伴音宏亮悦耳,彩色最艳。本放大器仅适用于射频输出为2~3频道的录象机,对于射频为其它频道的录、放象机则需首先将视频和音频信号调制在3频道上再送至本放大器中。

网友A:
功率放大器的常见种类?

网友B:
将小信号放大,输出一定电压与电流的大信号

网友C:
功率放大器所放大的信号不同决定了功率放大器本身的不同

网友D:
射频功率放大器一般都采用选频网络作为负载回路。

网友E:
功率放大器是一个比较宽的定义

网友F:
射频功率放大器(RF PA)是各种无线发射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友G:
传输增益功率放大器的传输增益

网友H:
射频功率放大器的主要技术指标是输出功率与效率

网友I:
如何提升射频功率放大器的效率

网友J:
射频功率放大器120 Watts min是什么意思

网友H:
输出中的谐波分量还应该尽可能地小,以避免对其他频道产生干扰

网友A:
功率放大器的主要参数是什么?

网友G:
功率放大器的输出增益随输入信号频率的变化而提升或衰减

网友B:
供大功率负载使用。

网友F:
在发射机的前级电路中,调制振荡电路所产生的射频信号功率很小,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放大一缓冲级、中间放大级、末级功率放大级,获得足够的射频功率以后,才能馈送到天线上辐射出去。

网友C:
需要通过射频功率放大后通过天线辐射出去

网友E:
射频信号增益是属于接收部分

网友D:
射频功率放大器的工作频率很高

网友J:
如何去实现射频功率放大器RFPA的稳定性?

网友I:
射频放大器和射频功率放大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