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中关于电容安装方法!

楼主(2019-10-05):
网上看见有人给了图,示意哪种电容安装能让ESL最小化(代表好坏程度!)

这方面的专家是凯斯-阿姆斯特朗,看看人家给的排行等级:

注意,人家是分两种情形:一种是0603、0805之类的贴片封装(上面一行),另一种是0508、0612之类的贴片封装(下面一行)!

原则:
1)减小导线长度,在pad上打过孔是最短的!
2)单位长度的电感反比于导线宽度的平方根,所以每行后面两种最好!
3)减小过孔长度
4)多个过孔并联
5)增加过孔直径,减小电感。
6)带相反方向电流的过孔,尽可能 靠近(<1mm)!!!

网友A:
但是把孔放到焊盘上,需要额外工艺保证焊接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把孔放到焊盘上,需要额外工艺保证焊接可靠

得支持树脂塞孔的工艺。好些厂家不支持。

网友B:
权衡;成本/性能

网友A:
虽然孔打到焊盘上对性能有好处,但并没有他说的那么大。
IC的信号PAD到外部管脚还是有长长的导线,你在电容的焊盘IC的焊盘打再多的孔也不能消除这条线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孔打到焊盘上对性能有好处,但并没有他说的那么大。
IC的信号PAD到外部管脚还是有长长的导线,你在电容 ...

这个说法不成立的!
例如去耦电容,离芯片电源脚尽可能的近就行了,至于电源线从多远地方来,就不管了。
再例如晶振旁边的两个电容,也不需要往其他地方去了。

影响程度,看频率高低了,对于高频影响不可忽视。

网友C:
在要求高的场合,我一般选用类似0612这种低ESL的电容。如果没有成本上的限制,我会用一些三端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