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93采集不稳定

楼主(2019-10-05):
请教一下AD7793的应用问题。现在我用AD7793做一个信号采集板。AVDD=5V,REF=3.28V。采用双通道轮询采集方式。50ms通道1(AIN1),100ms通道2(AIN2).采集频率均设为32ms完成转换。每个通道均采用RC滤波 R=1K,C=4.7nF.每个通道的+、-之间并接4.7nF。当RC之前无信号是,AD值的抖动在千位。换算为 1000*3.28/8388608=391uv。当RC之前输入信号时,AD值的抖动在万位,换算为 10000*3.28/8388608=3.91mv。此输入信号输入其他采集芯片,该芯片的AD值抖动也在微伏级别。不知道是我哪里没设计好。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通道均设置为:1倍放大,无缓冲,单次转换,双极性。输入信号:通道1:300mv 通道2:250mv

楼主:
没有采用仪表放大器的情况下还需要注意其共模电压至少500mv?

网友A:
电源必须用线性电源。先确保电源纹波大小

网友B:
我觉得可以尝试降低ADIN1-,ADIN2-,对地阻抗试试。输入信号允许的话可以把这两个接地试试。

网友C:
同意接地,看看固有误差多大。一般来说,就是pcb的问题和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尝试降低ADIN1-,ADIN2-,对地阻抗试试。输入信号允许的话可以把这两个接地试试。 ...

谢谢,有试过直接接0欧电阻,情况依旧,资料上有提增益≥4倍,AIN+,AIN_的共模电压至少0.5V,莫非增益在4倍以内也需要满足?如果是,那只能加偏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接地,看看固有误差多大。一般来说,就是pcb的问题和电源的问题。

谢谢!如果是PCB就麻烦了。现在pcb是有做模数在电源输入端单点接地,没有像手册提的在DGND与AGND这两个地方单点接。

tyw
飞线

楼主:
7793的AIN+ AIN-加了偏置 现象依旧,采集波形如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7793的AIN+ AIN-加了偏置 现象依旧,采集波形如图

AD输入端直接接地看输出,若还有,则跟输入无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输入端直接接地看输出,若还有,则跟输入无关了.

就是断开信号输入,AD数值抖动换算就是几uv跳动,接入信号,AD数值抖动在几mv,甚至百mv抖动,但是该信号接入其他AD,其他AD的采样数值抖动换算也是几uv。

tyw
信号地与AD地共地了吗?

网友E:
采集PH还是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集PH还是温度?

mv级变化的慢信号,类似正弦正半周

网友A:
基准源要用线性电源,纹波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源要用线性电源,纹波小

用了 ADR366

网友F:
我也是新手,我请问R30R31R32R33为什么需要上拉。SPI需要上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输入端直接接地看输出,若还有,则跟输入无关了.

输入的AIN+ AIN-,直接接地,AD值为8388637-8388677,折算最大波动15uv。要说信号源有问题,但是信号源用其他采集电路又是稳定的。要说AD电路有问题,这样看又不是。奇了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新手,我请问R30R31R32R33为什么需要上拉。SPI需要上拉吗?

一般是不需要的。习惯性的上拉了。驱动源决定是否需要上拉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般是不需要的。习惯性的上拉了。驱动源决定是否需要上拉

好的,知道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般是不需要的。习惯性的上拉了。驱动源决定是否需要上拉

顶 顶 顶顶 人才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mv级变化的慢信号,类似正弦正半周

莫非做的是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