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所有的电路都能仿真吗?

楼主(2019-10-05):
是所有的电路都能仿真吗?比如我要仿真一个震荡电路,是所有的原件都要有仿真模型才能仿真吗?

网友A:
理论上都能仿真。
但都需要仿真模型。另外,仿真不能代替使用实际电路验证。

网友B:
往往模型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 仿真结果和实际有差异, 这才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

网友C:
仿真和实际有区别

网友C:
仿真是理想状态

网友C:
实际会有各方面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