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与线长无关!传播延迟有关?

楼主(2019-10-06):
对于低频电路中的电阻和延迟,应该都与线长有关!!!线越长,阻抗越大。

对于传输线来说,这个直觉是不靠谱的。
传输线延迟与线长有关,但是阻抗是感容之比,长度被抵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忽略导线电阻,就与长度有关。L和C该如何测量?

实际传输线R不能忽略,但会尽可能优化成无失真(但有损)的,即满足:

此时仍旧与长度无关!

网友B:
传输线阻抗和线长无关 只和单位长度电导率 电容 电感相关

楼主:
看惯了741之类的运放原理图,再一看下面的原理图,会感觉极度不适用:

这个是NI(现在TI)设计的一款四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