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休眠问题

楼主(2019-10-06):
请问有人做过新唐M4系列,休眠低功耗吗?我现在试的DPD模式,静态功耗很小,大概20UA,但是GPIO口不能中断唤醒。改成SPD模式就可以IO口中断唤醒,静态功耗5mA左右。测试是在外围只有MCU最小系统的情况下

网友A:
不清楚,这个太高级,还没用过,根据经验看看BSP里面提供相关参考例子没。

网友B:
好新的,肯定有解决方法,找找看,看看例子提供没

网友C:
IO都没法中断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都没法中断唤醒?

用DPD模式,仿真的时候I/O中断能唤醒,不仿真接电池的时候休眠就醒不来了

网友D:
电池是多少V的,是不是因为复位电路有问题,或者电压不够。用USB供电试试看。

网友C:
这就不清楚了,没用过这种模式。

网友C:
不知道官方有没有相关的应用参考,帮助实现这种低功耗应用。

网友E:
正常运行无法唤醒?

网友F:
451的用过,这个没。